用外部复位脚复位STM32(不掉电)会改变I/O状态吗?

楼主(2011-09-15):
RT

网友A:
所有I/O脚都会变回浮空输入状态。

楼主:
请教LS:

     用RESET脚复位后I/O状态和上电复位是一样的吗?我记得好像用复位引脚复位时RAM是不会改变的吧?那么I/O状态怎么会改变呢?

网友A:
I/O状态是由对应的寄存器控制,不是由RAM控制,RAM内容不变不等于I/O状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