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输出正负350V直流电压,500mA电流的电源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1-09-15):
现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一个输出正负350V直流电压,输出电流为500mA的电源,思考了好长时间理不出头绪,希望大家给一个指点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最直接的就是买一个

如果要自己做的话 请说明条件

楼主:
条件的话就是:输入电压为市电220V直接整流滤波电压,要求输出正负350V直流电压,输出电流为500mA,请问开关电源用哪种拓扑比较好一点,大概查了一下用反激电流馈电推挽拓扑行么,大家看下我这样输出正负电压可行么?

网友B:
输出功率达350W,反激不太合适,半桥可能比较更合适一些。
如果正350V与负350V负载电流可能不等,而且要求输出电压准确,那么最好做成两个独立的电源,各自输出正电压和负电压,否则不能保证正负电压准确。若正负电压负载电流相差不大,才可以考虑用一个开关电源同时输出正电压和负电压。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
我使用的正负电源是给浮动电源运放或者高压运放供电用的,正负电流是一致的,那就是用一个开关电源提供正负电压就可以了。请问我上面画得那个提供正负电源的输出电路时正确的么?
刚查了一下资料,Pressman写的“开关电源设计”书里说电流馈电推挽电路适合2~5kW的电源,特别是至少有一路是高压输出的多路输出场合,请老师看看,这个拓扑适合我的要求么,如果是使用半桥的话,PWM控制芯片选择哪一款呢?在此谢过了~:)

网友B:
5楼:
开关电源,无论是什么拓扑,整流电路和滤波电路密不可分。反激拓扑一定在整流之后没有电感,而正激拓扑一定有电感(除非容量很小,可以用变压器漏感)。你的整流电路,使用全波整流,只能用于双端电路,不能用于单端电路。
Pressman写的“开关电源设计”书里说的电流馈电推挽电路,目的是避免推挽两半不完全对称造成的变压器偏磁。但这种电路功率管驱动不能有“死区”,相反,驱动必须有“共同导通”。这给控制芯片选择和驱动电路设计带来一些麻烦,故比较少用。
半桥电路本身没有变压器偏磁问题,且可以使用耐压较低的管子,使用较多。控制芯片,因功率开关管在数百W输出时多用MOS管,可以选3525,比较方便。

网友C:
项目的话在这上头花太多精力不合算,最简单的办法是定做一个350V的变压器,次级两个全波整流。要求高就再加个线性稳压。

楼主:
6楼:
先谢谢maychang老师的详细回答,您讲的基本上理解了,请问能否再讲解一下为什么“使用全波整流,只能用于双端电路,不能用于单端电路”,我对双端电路,单端电路的定义不理解。谢谢了:)

楼主:
7楼:
导师说工频变压器那么高电压体积太大了,这个项目合作的公司要求产品体积尽量小,所以考虑用开关电源供电,请问这种变压器的体积最小能做到什么程度?谢谢了~~:)

网友C:
体积可以根据功率估算,我用过6kv的体积有两本新华字典那么大,具体记不清了,会比同功率的其他变压器大一些。其实开关电源也不小,就是轻一些,订做的话可能还贵得多。当然批量生产就不同了。

网友B:
8楼:
所谓单端电路,是指各开关管(不一定是一支,可能多支)同一方向工作。例如前面提到的反激拓扑和正激拓扑。
双端电路,是指各开关管(至少两支,可能更多)工作方向交替。例如前面提到的推挽和半桥。

楼主:
10楼:
变压器体积有点大哈,估计还是要用开关电源,看看是自己做还是找人定做哈,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11楼:
谢谢maychang老师的耐心讲解哈,受益匪浅:)

网友D:
这么高的电压,用LLC来做会比较合适些。

楼主:
查到了一片改进型不对称半桥变换器的学位论文,里面讲述的很清楚,准备把参数改一改,照着做一下试试,我的专业和方向不是电源方面的所以对这方面比较欠缺,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E:
输出功率达350W,反激不太合适,半桥无氧铜带使用可能比较更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