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求助】NRF905组网通讯协议外包开发说明

楼主(2011-09-15):
1、开发时间:5
2、开发费用:开发者自定
3、资料要求:源代码(完整注释)、使用说明、流程图
4、开发工具:KEIL
5、开发语言:c或者c++
、开发联系:QQ-350160636(请注明“协议开发”)

附件:开发说明
1)硬件说明
(1)
单片机采用STC12LE5A60S2,晶振采用22.1184M
(2)
NRF905
模块接口定义如下:
模块与单片机连接如下:如果没有在下面标明,表示没有与单片机相连接。
sbit
TXEN=
P1^5;

sbit
TRX_CE=P1^7;

sbit
PWR=
P1^6;

sbit
MISO=
P3^4;

sbit
MOSI=
P3^3;

sbit
SCK=
P3^6;

sbit
CSN=
P3^5;

sbit
DR=
P4^3;

2)开发需求:
(1)
能实时的(小于0.2s=200ms)对100个设备进行点对点,或者点对多的通信。
(2)
每次传输数据为12 Bytes (128bit的数据)。我们用前2个字节表示地址。中间8字节用来传递信息,数据要进行一个字节的校验,也就是8个字节的最后一个字节进行验证,这样相当于只有7个字节的数据是信息,通过增加验证字节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最后两个字节可以用来给协议使用。(如果不够,可以再加两个字节,也就是14个字节)。
地址
地址
数据1
数据2
数据3
数据4
数据5
数据6
数据7
数据校验
协议相关
协议相关

(3)
频道在430M
(4)
通信稳定、可靠。
(5)
其中需要一个做中央控制设备,中央控制设备为主机,能实时的(小于0.2s=200ms)对100个从设备进行点对点的通信。包括把100个设备传回来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再把分析后的数据传回给100个从设备。并且能够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到电脑串口,串口传给主机数据后,主机能通过NRF905在一个循环周期内发送出去。
(6)
采用应答机制,保证通信稳定。
(7)
从机能知道自己有多少空余时间,也就是主机什么时候会访问自己,在访问前,从机还需要进行其它的任务,从而在完成其它任务后把数据准备好,以便与主机进行通信。

网友A:
放弃吧,按我的经验基本不可能做到的
当然如果完全不考虑成本,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按照我对题目的理解,成本是有严格限制的。
1、无线信道本质上就是不可靠的。
2、即便是满带宽无间隙轮询,每个从站也只能分到1ms时间。
3、一旦出现误码就会扩散
4、多主就更不可能了

网友B:
我老大最近开发了一个。。

网友C:
1ms不好弄啊

网友D:
115200波特率勉强凑合

网友E:
NRF905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楼主找到人做了没  可以联系我  lyzhangxiang.love@一六三.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