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图示稳压管为什么能够稳压(附图)

楼主(2011-09-15):
下图是稳压管动态电阻与电压的关系

打红圈标记的是5V稳压管, 在电流20mA时的动态电阻值为6欧姆

而 20mA * 6欧 = 0.12V

稳压管两端的压差0.12V, 怎么能稳压5V呢?

网友A:
靠,莫非楼主是做分立器件的。稳压管是反向连接的。

网友B:
“而 20mA * 6欧 = 0.12V”
你还没有搞清楚“动态电阻”是什么。

网友C:
动态内阻,是微分电阻,也就是斜率电阻,是局部小区域下的阻抗,计算的时候只能取比较小的变动值。
比如可以从20mA变到21mA,这样电压变动就是1mA*6欧=6mV。也就是可以认为,稳压管的电压从5.000V变到了5.006V。

楼主:
谢谢3楼和5楼的教导和帮助, 已理解,

对5V的稳压管来讲, 电流越大, 动态电阻越小, 正是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的体现

网友D:
可以认为是动态电阻的旁路作用,欧姆定律。

网友E:
噢,动态电阻啊,学习中

网友F:
恩  不错  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