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1-09-15):
BOOST升压电路,想问问哪些因素影响升压的速度?
目前问题为:
Vin=24,L=1mH,开关频率为14Khz,输出电压为V=320V
如何使电压上升速度变的更快一点。目前上升时间为700ms,想提到到500ms左右。
谢谢了:loveliness:

网友A:
宜发电源版面。
你贴出的电路中那个电容C容量多大?负载电流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了啊--
电解电容:68uF/400V,负载电流为:1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电路图如下,您帮忙看看吧,谢谢了啊-:loveliness:

网友A:
1、滤波电容用68uF,太大。该电容在14kHz下容抗仅零点几欧,与负载的350千欧比较实在太小,大上几倍也没有关系。此电容减小到几分之一,输出电压上升即可快几倍。实际上,减小到33uF即可实现上升时间小于500ms的目标。
2、三极管负载电阻R7006用10k,太大。此电阻太大将使开关管导通时电流上升沿过于缓慢。应该减小到1~2k。但此电阻数值减小后功率耗散变大,需要用0.5W以上电阻。更好的方法是使用推挽驱动。
3、电感必须用分布电容尽量小的,不能用工频变压器那种绕完一层下一层返回的叠层绕法,可以乱绕。

网友B:
电感应绕成中间抽头升压式的,时间肯定能缩短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之前测试时:将滤波电容变为:47uF/400V,时间为T=680ms。结果是:电容很烫很烫
2 之前也测试过。
3 电感目前用的是直插的工字电感。主要是对电感不了解,想问问哪种电感的分布电容比较小。我也在上网仔细查查。
谢谢您--------
:) :) :)

楼主:
6# t.jm 是此种接法吗?

网友A:
7楼:
如果电容用47uF,“很烫很烫”,而用68uF温度正常,那是你的47uF电容有问题。负载电流仅1mA,电容不可能发热。

8楼:
是这样的。此时该元件已经是个自耦变压器。

网友B:
差不多是这样,但是不是可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纳闷的一件事,减小电感1mh到680uH,其时间能缩短到T=500ms左右,但是此时电感很烫,且MOS管很烫。您给我的建议也没有提及此点。我想问问此方法是不是不可取啊?

网友A:
“电感很烫,且MOS管很烫”
估计你的MOS管没有彻底关断。

楼主(2011-10-19):
回复 网友A:
您好,前辈。问题基本解决了。谢谢了啊,但是我想彻底了解频率,电感,电容之间的关系。想问问看哪本书,能透彻了解此原理。谢谢啊,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
15楼:
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张占松箸 557页 18.5M.pdf》。
此书讲原理比较全面。

楼主:
这本书,我有,我之前也看过。没看透彻,还是有点稀里糊涂的。这电源的水有点深啊,谢谢您。:loveliness::loveliness::loveliness:

网友A:
17楼:
搞开关电源,需要用到的知识主要是电路基础和模拟电路。把这两门课教材好好复习复习,对理解开关电源的工作大有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
很谢谢您耐心的解答======
======

网友C:
当PWM输出高时,T7004导通,D7000截止,
24V通过T7004向电感L充电,假设L的电阻为R,T7004的导通电阻为Ron,充电电流方程为:
Ldi/dt+(R+Ron)=24V.
i=24/(R+Ron)*(1-exp(t*(R+Ron)/L))
电感两端电压为uL=Ldi/dt=-24exp(t*(R+Ron)/L)
D7000正端电压为u=24+24exp(t*(R+Ron)/L)
当PWM输出低时,T70004截止,D7000导通,
24V通过电感L向电容C充电,充电电压方程为:
L*C*d2u/dt2+R*C*du/dt+u=24;
只有(R*C)^2-4*L*C>0才不会发生阻尼振荡。
也就要求:C>4*L/R^2,这就要求C不能太小。否则会发生阻尼振荡,导致电容发热。

网友D:
影响升压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