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是怎样驱动二极管的?

楼主(2011-09-15):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二极管,可以读到一个电压值.
不同的二极管,读到不同的电压.
那么,该档测试的实质是给二极管提供了一个电流吗?
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A:
理论上说确实要提供一个电流,但是偶好像还没看哪家厂家明确过检测条件。

网友B:
是的,由表内电路提供,不同表的大小可能不同。

网友C: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楼主: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温度、电流共同决定,随便找个整流管的数据手册,看后面的压降曲线。

网友D:
to :6L
    模电书第二章专门讲二极管和PN结

网友E:
同意4楼

网友F: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锗管约0.3v,硅管约0.7v,这些都是在二极管充分导通的情况下的正向压降。用数字表测量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往往小于这个数值,原因是数字表提供的测试电流很小,只能使二极管临界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