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15):
用的是128Pin的CY68013,使用16位的地址总线和8位数据总线和外部存储器相连,外部存储器的起始地址0x4000读写正常,地址总线的低8位也正常,但高8位总是没法控制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比如我设置地址为0xFFF,此时低8位都为1,但其他位为0

楼主:
该如何使用这16根地址总线呢

网友B:
你的SRAM片选/CS怎么连的?

网友C:
外部存储器地址用16条,理论上可寻址64K SRAM。

网友B:
因为地址重叠,实际可以访问SRAM的0x4000~0xE000范围

网友C:
嗯,共64K-16K-8K=40K。

楼主:
CS引脚只连接到该外部寄存器

楼主:
固件程序里面设置如下
xdata volatile BYTE EXT_ADD0 _at_ 0x4000;
xdata volatile BYTE EXT_ADD111 _at_ 0x4111;
xdata volatile BYTE EXT_ADDFFF _at_ 0x4FFF;
.....
if(add == 0)
BYTE EXT_ADD0 = EP0BUF[0];
if(add == 0x111)
BYTE EXT_ADD111 = EP0BUF[0];
if(add == 0xfff)
BYTE EXT_ADDFFF = EP0BUF[0];

楼主:
通过示波器可以看到数据引脚D[7:0]是正确的,地址引脚A[7:0]也是对的,但是A[15:8]一直为低。

楼主:
用到的地址范围应该在0x4000-0xE000以内。

网友D:
CY的芯片不是很多需要配置使用16位还是8位的吗?你的这个要配置吗?

网友E:
软件上,你参看一下CYPRESS安装包之后的C:\Cypress\USB\Examples\FX2LP\Memtest,这是一个完整的存储器测试程序。

网友E:
硬件上,你参看一下CYPRESS的评估板。那上面有扩展128K SRAM的电路,包括译码、接线,实现了几种用法。

网友F:
楼上的信息非常有用!!!

楼主:
非常感谢。
那是68013单片机程序里面的一部分

楼主:
昨天发现是我的应用程序有问题,修改后已经正常,感谢关注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