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72V输入,0-15V输出,150A

楼主(2011-09-15):
36-72V输入,0-15V输出,150A
请问各位大侠,采用什么拓扑结构好?
用什么控制芯片和管子?

网友A:
“采用什么拓扑结构好?用什么控制芯片和管子?”
下一步是不是“各元件参数怎么选啊?”
再下一步很可能是“开关电源不工作,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版主说话太冲了吧,不太懂才问,你可以不回答。

网友B:
我不觉得版主冲

版主是感觉你们一点自己思考 动手的想法都没有。。。饭来张口的

网友:
那你自己慢慢想吧

网友C:
:L先研究下实在不行再问吧,习惯伸手可不好

网友D:
典型的拿来主义。。。恨不得别人什么都帮他做好。

网友E:
哈哈有一个被批的

网友F:
拓扑实际选择

网友G:
可以考虑用同步BUCK

楼主:
感谢10 11楼的意见。11楼 同步BUCK 是指输出同步整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