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调试出错,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1-09-15):
我自己做的板子,买了4个STM32F103VBT6。其中有两个焊接好就行能,一切正常。另两个焊接好均不能下载程序。提示错误一样。大家分析下,是芯片的问题吗。还是我设置有错误。为什么两个能用。两个不能用。
==================================
Build target 'DJ_Pro'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6380 RO-data=268 RW-data=8 ZI-data=1648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DJ_Pro.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Load "N:\\DJBH_PRO\\DJ_PRO\\Project\\Obj\\DJ_Pro.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N:\DJBH_PRO\DJ_PRO\Project\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15n, compiled Jun 18 2010 19:55:09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Oct  5 2010 08:59:59
Hardware: V8.00
S/N : 68000020
Feature(s) : RDI, FlashDL, FlashBP, JFlash, GDBFull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JLink Warning: CPU not halted after Reset, halting using Halt request
***JLink Error: 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Control/Status register reads 000000F0

网友A:
JTAG 连线有问题, 检查引线和 PCB 的焊接情况

网友B:
应该是焊接问题。除了LS的提示,还可能MCU的其它引脚没焊接好,比如VD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检查那块,我4个板子,两个错误一样。CPU都重新焊接过,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焊接的问题吗,我别的都拆了,只剩最小系统还不行啊,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A:
那会不会是设计问题, 线连错了呢?
还有你 JLINK 的连线有没有问题(里面有没有断线,短路,或者插口接触问题)

网友C:
速度稍慢一点。检查一个电气连接是否完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计没问题。一样的板子有两个能用。两个不能。会不会芯片是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好好检查下。

网友D:
好好,检查下JTAG线路的连接。

网友E:
可以运行一下jlink命令行看下,或手动选择SWD模式.
不然就要检查电源(板子向JTAG接口供电)和连线了.

网友F(2012-06-28):
回复 网友B:
file:///C:/Users/a/Desktop/未命名
帮忙看下这个问题吧~~谢谢~~:handshake

网友G(2014-09-29):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网友H:
引用 网友G: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这句话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