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交流电压是否可以直接接入兆欧级电阻分压整流

楼主(2011-09-15):
测380v交流电压是否可以直接接入兆欧级(有些万用表那样用的)电阻分压整流后给A/D转换,那样有啥坏处,那样是不是相当于接了个灯泡,工作瓦数很大,,,,,,,

网友A:
耗散功率多大,可以自己算算嘛。

网友B:
可以,电流很小的,LZ自己可以估算一下。
很多电子垃圾(5块一个的万能充)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C:
可以,但设计上要注意安全。

网友D:
可以,参考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266223-2-1.html
1M电阻的话,380V也就不到0.15W,功率没问题,耐压会有问题,所以要多个电阻串联才保险。
至于隔离问题,是有漏电,1M的话为0.38mA左右,不算很大,没有危险,但对于敏感的人能感觉到麻手。
要知道,以前老的验电笔,串联的电阻也是1M。

网友A:
如果需要隔离,可以使用电压互感器,这样比较安全。
现在有一种互感器,其变比为2mA:2mA,即一次电流为2mA,二次电流也为2mA。若用于220V电路,则应该串联110kΩ电阻。串联电阻上功率耗散为220V*2mA=0.44W。价格约十元,体积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