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好心情)NUC120第三帖--LCD1602

楼主(2011-09-15):
前段时间工作比较忙,最近才有时间,在hot-NUC-120上跑了一下1602的程序,以前习惯用51,现在换了这个,还真有点不适应程序调试了好几次才成功。1602和板子的实际连接如下图

VSS连接GPE5,VO连接PC14,要是1602正常工作,需要GPE5输出低电平,VO控制对比度,用PWM的方式输出比较好,可以调节对比
度,为了简化程序,也只接输出低电平

还有一点,就是板子上对应1602 DB0到DB7的端口是GPA2-GPA9,所以在写数据的时候对要写入的数据做移位处理

因为NUC120RE3AN不支持_DRVGPIO_DOUT()宏,所以在对RS,EN操作的时候无法像51一样采用下面的方式进行
LCD_EN = 1; 而必须使用DrvGPIO_SetBit(E_GPC,7);        来设置。基本的差别就这些,LCD1602的例子很多,不在啰嗦了
运行的效果图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工程文件

网友A:
顶下,我也正好有个1602要弄呢

网友B:
LZ 用你的程序1602不显示啊  只背光亮了

楼主:
不是吧,我这边测试没问题啊,你看看写函数里,加上短暂的延时。回头我再测测

网友B:
LZ 程序没问题 是我把1602脚位插错了,已成功显示,谢谢了

楼主:
呵呵,没问题就好,还没来得及复测呢

网友C:
楼主,按照你的硬件接法和程序,我下载到板子里,每次烧写完程序,液晶能正常显示字符,如果按一下复位键,只有1602液晶背光亮,没有任何显示.是不是液晶初始化程序有问题呀?

网友D(2011-11-18):
嗯,我也有个1602,正想试试,不过用PWM5模拟成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毕竟那是一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