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运算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1-09-15):
在实际应用中,为什么大部分运放放大电路都是使用的反相运算放大器而非同相?
在网上搜索到的答案无非有以下三种:
a、输入阻抗同相大,占优势;
b、共模抑制比反相占优势;
c、放大倍数反相好算(晕,这个也算啊!!!)。
求真正的答案,谢谢!!

(谢谢12楼的大侠,错别字已经更改过来了,竟然忽略了这个字 ,不应该啊不应该)

网友A:
同相放大器和反相放大器都很常见,谈不到大部分运放放大电路都是反相放大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顶maychang老师啊,我一看标题也以为会有什么高见呢!

网友C:
个人愚见,楼主应该根据自己电路的需求,根据同相和反相运放的各自特点来选择

网友D:
额,其实这真的是个好问题!
a和b都是对的。
non-inverting OPA的输入阻抗就是OPA本身的输入阻抗,因此是比较大的。而inverting OPA的输入阻抗由于比例电阻的关系,减小为信号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电阻值大小,一般这个电阻值不会大于OPA的输入电阻。

对于non-inverting OPA来说,由于有限的CMRR造成的输出端误差为 Vin/CMRR * (1+R1/R2)。而对于inverting OPA来说,由于其正向输入端是接地的,所以有限的CMRR造成的输出端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non-inverting OPA的Gain是正数且总大于1,inverting OPA的Gain是负数且绝对值可以小于1。这个
不知道算不算是两者的区别,呵呵:L

网友E:
记得一高人说过。。。同相容易自激不稳。。到现在也不知道理由是什么。。

网友F:
回复6楼,你可以看运放的内部结构去分析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G:
学习打酱油中

网友H:
同向对电阻匹配要求很高,还有一点是反向放大引入的是负反馈,输出稳定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谢谢。。。。。。

网友I:
to 10楼:同相放大就不是负反馈?
另外楼主注意是“同相”、“反相”而不是“同向”、“反向”,一字之差,但意思大不一样

网友J:
楼主所说的同相放大,同样也是负反馈,都是运放的线性运用!

网友K:
都是负反馈。
感觉两种电路都用,没有多少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