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霍尔传感器的使用问题 希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1-09-15):
关于双向霍尔传感器的使用问题 希望高人指点
  最近在需要选用一个传感器用于识别转轮转了几圈,正反转都需要计数。
买了一个双向霍尔传感器,四线的(电源,地,输出1,输出2),原本以为
没有磁铁靠近时,传感器的两个输出端都是高电平;
正转时 输出1=高电平,输出2=低电平;
反转时 输出1=低电平,输出2=高电平;
于是我在两个输出端各接一个LED,用于演示,但是发现不管传感器怎么通过
磁铁,都是两个LED一起亮灭,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现象。
店家表示 这样试不出来的,需要接到 智能计数器 计米器上才能看出。

我想知道使用单片机如何来识别出正反转?

网友A:
二者的相位差很小并非你认为的那样一高一低,而是变低时有顺序,这个要靠其它设备来检测,人眼是观察不到的,除非你的磁铁能够以极慢的速度且非常稳定的慢慢靠近传感器。

网友B:
我也想弄清楚这个

激光雕刻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主要是传感器和LED灯的接法有误
正确接线后,只要磁铁很缓慢的通过 双向霍尔传感器 (当然通过的方向需要调整),就可以通过外接的
两个LED灯看出来,传感器中两个霍尔元件的动作输出。现象如下:
没有磁铁靠近时,传感器的两个输出端都是高电平;
正反转时都会经过三种状态
正转时: 输出1=高电平 |    输出1=低电平  |   输出1=高电平
             输出2=低电平 |    输出2=低电平  |   输出2=高电平
反转时 :输出2=高电平 |    输出2=低电平  |   输出2=高电平
             输出1=低电平 |    输出1=低电平  |   输出1=高电平
单片机只需判断 那个输出端先有跳变,就可以判断出转动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