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负可调稳压电源参数

楼主(2011-09-15):
(无正文)

网友A:
D1、D4是防反接保护二极管,但这么接要求前面电源输入回路有保险丝或自恢复保险。D2、D5是反向泄放二极管,用于断电后输入侧电压下降比输出侧快从而导致三端稳压器反偏时的保护。D3、D6是泄放二极管,用于断电时将C2、C5上存储的电荷快速泄放掉,这样很快重新上电的话不会使输出电压大幅波动。

网友A:
关于滤波电容的选择要根据输入电压的纹波大小以及输出负载的大小及变化率来选择,器件手册上的是测试电路,不能真正带载的,所以滤波电容很小,实际应用时,通常滤波电容要取到数百微法,输入侧大于输出侧。

楼主:
2# chunyang 谢谢您了,受教了,不过我还想知道,为什么D3和D6接法是反过来的呀,他们是怎么放电的呢?还有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是不是越大越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