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9-15):
RT,是不是软件的原因?请各位大小虾指点。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能在win7上装的,却又无法保存文件,郁闷。

楼主:
没人遇到同样的情形吗?

网友A:
是**版的吗?好像是单片机没有仿真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版的,不能保存,DEMO版的。这种版本的单片机无法仿真吗?

楼主:
等待解答

网友B:
你选择的单片机没有仿真库。

网友:
那个软件我有,,在我网盘里 ,,,WIN7+汉化,,地址:http://dl.dbank.com/c0ym9oukus 数据银行网盘

网友:
还有你那个好像是说那个器件不能够仿真,虽然有图形,,但是没有仿真模型,,,你做其他仿真应该是行的,,如果其他也不行就是软件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

网友D:
珍惜生命,远离proteus!!!

网友:
11楼想说学习最好用硬件仿真比如开发板,,软件上的行的,硬件上不一定行,,比如考虑倒灌电流,,上拉电阻,之类的,,,,,,,多玩哈硬件就晓得了

网友D:
11楼想说学习最好用硬件仿真比如开发板,,软件上的行的,硬件上不一定行,,比如考虑倒灌电流,,上拉电阻,之类的,,,,,,,多玩哈硬件就晓得了 ...
引用 网友C:

正是此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自然的,动手远胜其它,但是在动手的基础上用仿真,岂不更好,又不是一味的使用仿真,完全忽略动手。所以说,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看你怎么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