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通过,调试无法进入?

楼主(2011-09-15):
提示错误:***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0000000C : no 'read' permission

int test(void)
{
  int a,b,c;
   a=10;
   b=20;
   c=a +b;
return(c);
}

int main(void)
{
while(1)
{
    test();
}
}

网友A:
RAM, ROM 的地址设定错了

网友B:
何必自己写程序?建议先从编译器(IAR、KEIL)自带的STM32例子开始,就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2楼大侠分析的对,地址设错了

网友D:
这错误提示信息显示的很清楚了

楼主:
就写了几行代码,这也错?芯片是STM32F107VB

注:芯片换成STM32F103RC就可以,而且只有少数几款可以!!
难道要为每一款IC手工设定地址,如果真要这样设定地址,有什么参考程序?

楼主:
怀疑是【软件模拟器】Bug,不知道有没有人用STM32F107VB进行软件模拟?

网友E:
先找一个能够正常跳转到main函数的程序,跟编译环境的设置有关系

楼主:
不知道怎么设置,全部默认的,鉴于【换芯片】能运行这一事实,基本判定为软件模拟器Bug...
特意用另外两种工具试了一下,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TKSdudio:调试时,如果选Keil中能正常的型号,则可以正常模拟,如果选Keil非正常型号,则整个IDE崩溃;
IAR-EWARM:全部正常。

网友F(2013-07-27):
把芯片换成103就好了,其他地址那个默认 或找个能仿真的 照着改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