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电路

楼主:
甲乙类功放如图   若输入信号为0, T3管的基极不就是悬空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没有加输入信号就可以当成接地 现在发现有问题
如果把T3的基极当成接地 假设T3管的发射结是正偏 集电结是反偏( 因为输入级应该要是放大状态的偏置, 所以这样假设 , 没错吧?) 那么T3的集电极电位应该要低于0V才能使T3集电结反偏 , 但这样一来T1管只能截止了(因为T1管的射极电流的方向 所以射极电位不会低于0V)  这就不能达到电路应有的功能了 这样将错就错的分析对吗?

然后 问题是 以这个电路为例 当输入信号为0时 在分析静态偏置时 输入端怎么处理?

网友A(2011-09-16):
这是个不完整的电路。T3应该有偏置,才算是至少局部完整。
实际电路,T3的偏置往往由负反馈电路提供,以保证直流工作点稳定。
没有画出偏置电路,分析时只能假定已经加上适当的偏置,使得各管都有正确的静态工作点,即输出Vo=0。

网友B:
是的,这是不完整的。
这个只是输出级,前面还要有差分放大电路,后面还要有负反馈电路。两者还同时承担偏置电路的作用。

网友C:
觉得
1,输入信号为零时,应等效为短路,不应该等效为悬空。
2.按照图上你的分析是没有问题,推出T1的发射结是截止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截止就应该叫甲类功放了。那么,应该就是2楼所说,这个电路没有把偏置完全画出来,应该是不完整的, 这个图从那里来的,如果是从中国的某个教科书上来的,那极有可能是被阉割了的电路图,不要那么相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