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中的疑问2 ?

楼主(2011-09-16):
划线部分语句读起来很拗口,昨晚看着,怎么也读不通,理解不了。

楼主:
为此,在Cbc上流动的电流只是在   Cbc上加Vi时     的(1+Av)倍

(更改原因:字母写错)

网友A:
原书没有错。
此即所谓“米勒电容”。

网友B:
re LZ:

这里所说的就是通常所谓的“米勒效应”,即由于Cbc构成的负反馈作用(具体就是那句话的意思——Cbc上的电压是输入的1+A倍)使得Cbc折合的be间的等价电容是Cbc的(1+A)倍。这个等价电容(通常称为米勒电容)和Cbe并联。

楼主:
谢谢 3楼 4楼
结合“Cbc折合的be间的等价电容是Cbc的(1+A)倍”,
认真的看了一下以及书上的这两句:

一下子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