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该电路的用**

楼主(2011-09-16):
各位大侠,在一个100nf的电容前端用一个MCU的引脚输入信号。
该电路的用途是什么,如何分析了????

网友A:
MCU必须输出时高时低的方波,Q1才有可能导通。若MCU输出电平不变化,则Q1在一定时间后关断。

网友B:
C1电容隔直流

网友C:
C1、R1、D1,典型的老式微分电路。

网友D:
波形变换电路,集电极输出负急性尖脉冲

网友E:
高可靠性设计,防止MCU死机的时候,输出误动作。
D1使用常见的IN4148,成本会更低。

网友E:
这可是A哥常用的招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