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断线检测电路 求解

楼主(2011-09-16):
现在需要检测ocl功放输出的喇叭工作正常与否?
需求如下:
    没有声音输出时,无论喇叭工作正常与否,输出低电平;有声音输出时,喇叭工作不正常(喇叭不响),就输出高电平信号并保持,直到重启系统;
实现条件如下:
    硬件电路实现(不能用单片机)。

网友A:
喇叭在功率放大器有输出时不响,无非是喇叭(包括传输线)短路或开路。
这样,一共是四种情况:
1、无电压,有电流(短路)。0,1        0
2、无电压,无电流(正常)。0,0        1
3、有电压,有电流(正常)。1,1        1
4、有电压,无电流(开路)。1,0        0
这里的“有”“无”以及“正常”“错误”逻辑关系,能否看出来?

电压信号容易检测,整流即可。如果信号太小不能整流,可以先放大再整流。电流信号,最好使用电流互感器,避免压降太大影响喇叭工作。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热心解答!
因为这个电路不能考虑复杂电路,就是说要尽量用简单的电路实现,所以同时检测电流电压是不现实的,
我考虑的是检测电流,然后放大整流积分得到矩形波,与功放前端的小信号波形进行比较,虽然能实现,但是电路也比较复杂,是否为了检测喇叭有没问题搞这么复杂的电路有没有那个必要?
希望能返璞归真,简单点的,谢谢了。

网友B:
用比较器339检测输出回路电流大小:功放有输出时,大过设定值: 短路   没有电流:开路

楼主:
用比较器339检测输出回路电流大小:功放有输出时,大过设定值: 短路   没有电流:开路
引用 网友B:

因为声音信号高低不同,直接用比较器肯定会误出发设定值了

网友C:
用麦克风检测喇叭的声音,这才是标准做法。

楼主:
用麦克风检测喇叭的声音,这才是标准做法。
引用 网友C:

呵呵 开始恶搞啦

网友C:
LS,这不是恶搞。你估计没有搞过产线的质量测试。

楼主:
晕 我这个是需要集成到产品内部的,所以,……

网友A:
需要集成到产品内部,就按我2楼所说办吧。

网友D:
把电流值放大,积分,在监测~

网友E:
在喇叭线回路串一个CT传感器,然后放大信号来判定,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E:
惭愧,2楼的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用电流互感器。

电路并不像楼主所想象的那么复杂的,几个运放可以了, 如果功率不大,可以用低阻值的电阻代替CT。

楼主:
二楼的逻辑关系通俗易懂,关键是具体如何实现的问题,喇叭输出的信号是间断的,电流信号大小也是变化的,这里的关键是:
就二楼的答案来说,如何保证电压电流检测后的时间延迟与竞争冒险现象?这里用的只能是硬件电路,如果说用一个单片机那就简单多了,但是前提是不能用单片机,谢谢!

网友A:
14楼:
其实用单片机是最简单最省事的方法,而且速度快,要增加或修改功能也方便。
既然不准用单片机,那么只能用模拟再转数字的方法。前面我说的方法实际是功率放大器输出电压与电流“异或”。由“异或”门输出电平来判断是否断线。
要避免电压电流检测并非同时“有”和“无”,可以在异或门输出加低通滤波,只有宽度大于某值的异或门输出才能够触发后级电路。反正检测喇叭是否断线并不需要很高的速度,能够在零点几秒内检测出来就足够了,而电压电流不同相等等造成的异或门输出电平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毕竟功率放大器带宽下限至少十几Hz以上。

网友F(2012-11-22):
用2楼的方法实现了断路检测,但是短路检测不了,短路的情况下功放也不烧,输出测了一下,相当于2欧的内阻,所以能继续工作,有什么办法检测吗

网友A:
没想到,一年多了,还回到这个问题上。
猜测“输出测了一下,相当于2欧的内阻,所以能继续工作”是指你的放大器两输出端子短路,从放大器功率管上看,仍有2欧电阻。
2欧电阻未免太大,这上面要耗损多大功率?
如果查不出这个2欧电阻是哪里来的,或者无法去掉,那就只能从你电压电流检测的阈值(阈值即你需要动作的那个数值)入手,改变阈值,到仍存在2欧电阻时也能够动作,实现你要的逻辑。

网友G:
01,00,11,10基本明讲了。少有人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