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利用 IBIS 模型研究信号完整性问题(1)

楼主:
IBIS 模型:利用 IBIS 模型研究信号完整性问题
作者:Bonnie C. Baker德州仪器 (TI)
高级应用工程师

本文是关于在印刷电路板 (PCB) 开发阶段使用数字输入/输出缓冲信息规范 (IBIS) 模拟模型的**。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一个 IBIS 模型来提取一些重要的变量,用于信号完整性计算和确定 PCB 设计解决方案。请注意,该提取值是 IBIS 模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 错配端接阻抗 PCB 装置

信号完整性问题
当观察传输线两端的数字信号时,设计人员会吃惊于将信号驱动至某条 PCB 线迹时出现的结果。通过相对较长的距离,相比瞬时变化信号,电信号更像行波。描述电路板上电波行为的较好模拟是池中波 (wave in a pool)。纹波穿过池顺利传播,因为体积相同的两组水具有相同的阻抗。然而,池壁的阻抗差异明显,并以相反方向反射波。注入 PCB 线迹的电信号也出现相同的现象,其在阻抗错配时以类似方式反射。图
显示了错配端接阻抗的一个
PCB
装置。微控制器即
TI
MSP430™

TI ADS8326 ADC
发送一个时钟信号,其将转换数据发送回
MSP430
。图
显示了该装置中阻抗错配所形成的反射。这些反射在传输线迹上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让一端或者两端的
PCB
线迹电阻抗相匹配可极大地减少反射。

2 1 中错配端接阻抗促发反射

要解决系统电阻抗匹配问题,设计人员需要理解集成电路 (IC) 的阻抗特性,以及起到传输线迹作用的 PCB 线迹的阻抗特性。知道这些特性,让设计人员能够将各连接单元建模为分布式传输线迹。

传输线迹为各种电路服务,从单端和差分端器件到开漏输出器件。本文主要介绍单端传输线迹,其驱动器有一个推拉输出电路设计。图 3 显示了用于设计该举例传输线迹的各组成部分。

3 实例单端传输线电路

另外,还需要如下 IC 引脚规范:
l
发送器输出电阻 ZT (Ω)

l
发送器上升时间tRise和下降时间tFall(秒)

l
接收机输入电阻ZR (Ω)

l
接收机引脚电容值CR_Pin (F)

这些规范一般没有在 IC 制造厂商的产品说明书中。正如这篇**将要讲到的那样,所有这些值均可以在设计 PCB 和使用模型模拟 PCB 传输线迹的过程中,通过 IC IBIS 模型获得。

利用下列参数定义传输线迹:
l
特性阻抗Z0 (Ω)

l
传播延迟 Dps/英寸)

l
线迹传播延迟tD (ps)

l
线迹长度 LENGTH(英寸)

根据具体的 PCB 设计,该变量清单可能会更长。例如,PCB 设计可以有一个带多个传输/接收机点的底板。3所有传输线迹值均取决于特定的 PCB。一般而言,FR-4 板的 Z0 范围为 50 75Ω,而 D 的范围为 140 180 ps/英寸。Z0 D 的实际值取决于实际传输线迹的材料和物理尺寸。4特定板的线迹传播延迟可以计算为:

tD=D × LENGTH(1)

FR-4 板而言,线状线的合理传播延迟(请参见图 4)为 178 ps/英寸,并且特性阻抗为 50Ω。通过测量线迹的导线电感和电容,并将这些值插入到下列方程式中,我们可以在板上验证这一结果:

(2)

或者

(3)

(4)

CTR 为法拉/英寸为单位的线迹导线电容;LTR 为享/英寸为单位的线迹导线电感;85 ps/英寸为空气介电常数;而 er 为材料介电常数。例如,如果微波传输带-板导线电容为 2.6 pF/英寸,则导线电感为 6.4 nH/英寸,而 D=129 ps/英寸,Z0=49.4Ω

4 微带板与带状线板横截面

网友A(2011-09-16):
好资料,继续关注中,有个附件下载就更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