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R里的那些寄存器是不是根本不属于内存RAM?

楼主(2011-09-16):
SFR里的那些寄存器是不是根本不属于内存RAM?
只是SFR的起始地址80H是紧接在7FH字节之后的而已 实际上SFR是能独立于RAM存储器之外的能完成某些功能的寄存器  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那些大都是外设的寄存器。只是 cpu 通过编址把那些寄存器编到了那个地址上。

楼主:
谢谢你  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