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B EA 这样是不是叫直接寻址?

楼主(2011-09-16):
SETB     EA
SFR里的每个位都可以 用助记符代替 对吧?   EA  IT0 这样的是不是直接寻址?

网友A:
在MCS51里,这样叫位寻址

楼主:
MOV A,#11H
这个 A 是不是直接寻址呢?

网友B:
to 3L:
这是立即数寻址。
直接寻址是这样的:  MOV A,78H   //注意78H 是地址

网友C:
这是立即寻址。楼主还是好好地看看书吧,这只是基础问题。

楼主:
是我讲不清楚 我也不懂怎么讲..

我这样问
比如 MOV P1,#01H
        MOV 90H,#01H    这两条是不是等价的

再比如  SETB P1.2
            SETB 92H  这两条是不是等价的

网友D:
re: #6
是等价的.

助记符可这样定义:
       f_MSB  BIT ACC.7

网友E:
这其实也是直接寻址,更准确的应该是直接位寻址,但因为51没有间接位寻址,所以一般称位寻址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助记符可以自己定义的?

楼主:
经常看到 PCON(87H) 不可位寻址
SCON98H)( 可位寻址
这意思是不是
PCON只能这样 MOV PCON,#01H
而不能 SETB GF1 ; SETB IDL 这样

SCON 可以 MOV SCON,#01H
也可以 SETB SM0 ; SETB TI ;这样

楼主:
是不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