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09-16):
RS, ge, os, se, ST
//----------------------------------------------------------//
always@(posedge clk_divide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rs,rw,en}<=3'b000;
data<=8'b00000001;
sta<=0;
end

/*while(sta<1023)
begin
sta<=sta+1;
end*/
/*else if(sta<1023)
sta<=sta+1;*/
else repeat(1022)
sta<=sta+1;

case(sta)

400: //0x38 set of the display
begin
{rs,rw,en}<=3'b001;
data<=8'b00111000;
end
410: //0x0c open the display and close the sursor
begin
{rs,rw,en}<=3'b001;
data<=8'b00001100;
end
“Xst:1312 - Loop has iterated 64 times. Use "set -loop_iteration_limit XX" to iterate more.”
RT 设置循环重复次数??怎么设?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ERROR:Xst:899 - "newlcd.v" line 82:The logic for <data> does not match a known FF or Latch template. The description style you are using to describe a register or latch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current software release.

网上说是前一个if后面没有else  必需要加个else
但是加了一个else后那个check syntex就出错误了 所以估计不是else的问题
“ERROR:HDLCompilers:26 - "newlcd.v" line 221 expecting 'end', found 'else'
ERROR:HDLCompilers:26 - "newlcd.v" line 221 unexpected token: '<='
ERROR:HDLCompilers:26 - "newlcd.v" line 221 unexpected token: ';'
Module <lcd_control> compiled
ERROR:HDLCompilers:26 - "newlcd.v" line 222 expecting 'endmodule', found 'end'
Analysis of file <"newlcd.prj"> failed.”

网友A:
:L,晕死,我竟然没看出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 看哪里??

楼主:
在xilinx官方论坛里面一个老外帮我找滴
还是老外厉害啊

网友B:
这个代码风格。。。。。汗啊
你要是想做一个计数器做时间轴,那你就直接写一个计数器,不要搞成状态机
例如:

always @ (posedge clk)
  if(!rst_n)
    sta<=0;
  else if(sta==1023)
    sta<=0;
  else
    sta<=sta+1;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a<=0;
  else if(sta==400)
    a<=1;
.........................

楼主:
呵呵 主要是方便 因为要做个LCD控制器来玩玩 用case比较方便吧
回复 网友B:
不过还是受教了

网友C:
汗。真难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