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漏电流太大引起误工作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1-09-16):
(图片)

楼主:
说明:如上图 MOS管上在开关S断开的时候,仍有5.6ma的电流流过,那么 电容C上 就会被慢慢充电
当充到15V的时候,模块电源会被开启,有5V输出,整个MCU系统就被上电 工作了,引起了误触发.
原本是要S闭合才工作的.
这个也很奇怪,IRFP2907的漏电流 PDF文档上写着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测试到的结果是基本上都在5个ma左右.
求大家帮忙看看 有没有好点的办法  让漏电流减小.

楼主:
说明:这个MOS管在我的电路里面就起了一个总开关的作用.

网友A:
MOS管漏电流应该在几十uA以下,高温时才可能达到100uA。可能你的管子有问题。
另外,为什么选用电流达上百A这么大的管子?
电容量倒底是2200uF还是100pF?

如果想不改动管子型号,不换管子,可以在电容两端并联一支电阻,把漏电流放掉。当然,这在你那个模块不工作时要消耗一些电流。

楼主:
maychang
是2200UF  画图的时候忘记把100PF的字符去掉了
你一看就应该知道了  100pf也就不用充什么电了嘛
电容两端并联电阻的方式 我一开始就是那么试的,
漏电流是5ma多点, 电源模块是15V工作,那么 我不能让电容上的续电超过15V,比如可以让它保持在12V 左右
那么我就需要并联一个2.7K左右的电阻, 这样正常工作的话,消耗48/2700=17.7ma的电流,
那么工作时间会被减少很多, 不知道有没有更加好的办法哦

楼主:
选择用这么大的管子是因为电流要流过上百A  ,瞬间值

网友A:
瞬时值上百安培,多耗十几mA电流工作时间会被减少很多,二者似乎矛盾。
彻底解决的方法,当然是换用漏电流小的管子。MOS管漏电流5mA,还真没有见过,通常MOS管漏电流都是很小的。
你就没有其它来源的管子了?

楼主:
哦 我这是电池供电的  原来的静态功耗是20MA  若加了电阻 那就是40MA左右了
待机时间要被减少一半.
MOS管 不能改小电流的   以前都试过
经过测试 有必要选择 这个MOS管

网友B:
如果有负压,用个双刀双掷的开关,断开后将MOS栅极接负电位,不知可否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