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IV曲线怎么测?

楼主(2011-09-16):
用电源提供电流,用万用表测两端压降可以吗?

网友A:
还要串个电阻,两块表,一块测电流,一块测LED两边电压。注意电压表要用高内阻的。

网友B:
这是个麻烦事,在坐标上一点一点的描出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两块万用表应该可以吧?

网友C:
电压表最关键的应该是要精度高
电流表精度要求不会太高

描点了

网友D:
其实有两种测法,一种就是LED先并联电压表、再串联电流表,此时电压表要选满度电流小的,但在满度电流已知的场合,可以根据读数计算出电流然后减去。

另一种办法是先串联电流表,然后再接电压表,此时电流表要选内阻小的,但在内阻已知的场合,可以根据电流读数计算出电压然后减去。

网友A:
哎,要定量啊,现在的数字万用表,电压档的内阻是10M左右,LED的前向压降大约2V,那么电压表上的电流大概是0.2uA,比起LED的工作电流5mA左右已经能够小了4个数量级,就算用4位半的电流表,也被末位跳动给吃了吧。相反,电流表的内阻不是很一致了,所以才给楼主说的电压表接后面的接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说得好。
如果我用两块万用表,一个测电压,计为A;另一个测电流,计为B。
B表拨到电流档,然后用A表的电阻档测B表。这样算是得到电流表的内阻了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大侠。你说得4位半电流表吃跳动是什么意思?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E:
买个测试仪吧!哈哈!

网友A:
你直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另一块表的电流档内阻就OK了。至于跳动,是说所有数字表的最后一位都是要跳的,看下你自己万用表说明书上,测量精度是怎么描述的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休息日快乐!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大侠说得好。
如果我用两块万用表,一个测电压,计为A;另一个测电流,计为B。
B表拨到电流档,然后用A表的电阻档测B表。这样算是得到电流表的内阻了吗?
谢谢! ...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但电流表在较大电流档下内阻比较小,此时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去测,很难测准确。

楼主:
是这样的。但电流表在较大电流档下内阻比较小,此时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去测,很难测准确。
引用 网友D:

关注的区域在20mA左右。这种情况下电流档的内阻有多大?
或者,根据您的经验,不同电流档下万用表的内阻大概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了一下。
用FLUKE111测UNI-T的UT56,
2mA档内阻103.5欧,
20mA档内阻13.6欧,
200mA档内阻4.5欧.
用UNI-T的UT56测FLUKE111电流档内阻,2.9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