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的问题

楼主(2011-09-16):
我想做个小的隔离电源,要用到34063和磁环搭配做隔离电源,功率很小磁环副边90ma就够了,因为副边有对温度敏感器件,所以对磁环的发热头疼,会影响结果
所以想用较小的磁环,粗些的铜丝,是否会减小热量,甚至不热

网友A:
加粗线径,必然减少匝数,电感量也会平方正比减少。
电感量够用吗?

网友B:
增粗线径,匝数减少,只要△B在允许范围内,可以试一下
不过可能线的温度下来了,磁环的温度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