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内部EEPROM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9-16):
这是我写的pic1845k22内部EEPROM读写程序,怎么读写不正确啊?哪里出错了?望高手指教!
/********写EEPROM** *********/
    PIR2bits.EEIF=0;
    EEADR=0x03;  //EEPROM地址
    EEDATA=0xb4;  //数据
    EECON1bits.EEPGD=0;  //设置访问目标为EEPROM
    INTCONbits.GIE=0;   //禁止中断
    EECON1bits.WREN=1;   //允许进行写操作
    EECON2=0x55;
    EECON2=0xAA;
    EECON1bits.WR=1;
    EECON1bits.WREN=0;   //禁止写周期
    while(EECON1bits.WR);
    INTCONbits.GIE=1;  //开全局中断

/*********读EEPROM***************/
    EECON1bits.WREN=0;
    EEADR=0x02;
    EECON1bits.EEPGD=0;   //访问数据EEPROM
    EECON1bits.RD=1;      //启动读EEPROM操作
    while(EECON1bits.RD);
    tempdata=EEDATA;

网友A:
/********写EEPROM** *********/
    PIR2bits.EEIF=0;
    EEADR=0x03;  //EEPROM地址
    EEDATA=0xb4;  //数据
    EECON1bits.EEPGD=0;  //设置访问目标为EEPROM
    EECON1bits.CFGS=0;
    INTCONbits.GIE=0;   //禁止中断
    EECON1bits.WREN=1;   //允许进行写操作
    EECON2=0x55;
    EECON2=0xAA;
    EECON1bits.WR=1;

    while(EECON1bits.WR);
    EECON1bits.WREN=0;
    INTCONbits.GIE=1;  //开全局中断

/*********读EEPROM***************/
    EECON1bits.WREN=0;
    EEADR=0x02;
    EECON1bits.EEPGD=0;   //访问数据EEPROM
    EECON1bits.CFGS=0;
    EECON1bits.RD=1;      //启动读EEPROM操作
    while(EECON1bits.RD);
    tempdata=EE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