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有吱吱的声音

楼主(2011-09-16):
各位帮我看看为什么输出8-9V时有 电感有吱吱的声音 有点刺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啊!

网友A:
电感浸漆不良
1. 换一只
2. 把开关频率提高

楼主:
回2楼,换一个还是有声音,估计不是线圈没绕紧。频率提高可以一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是什么封装?电容还是电阻封装?
如果是电阻封装换成电容封装估计就好了。

楼主:
ls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没明白,我的电感就是那种磁芯加漆包线绕成的那种。回2楼频率提高了还有声音,有的不明白了,为什么只有8-9V输出的时候才有声音呢?

网友A:
估计8-9v正好在谐振点.
用示波器看一下频率

网友B:
估计4楼说的“电阻封装”是指轴向引线,“电容封装”是指径向引线。

网友C:
楼主确定是电感发出的声音么? 因为我遇到过这种DC-DC电路, 输出电容也会叫,陶瓷电容叫得厉害,电解电容声音小点, 去掉就没声音了。

楼主:
确定是电感的声音,我的电感就是那种磁环加漆包线绕成的那种。估计8-9v正好在谐振点这个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D:
电感品质不好,浸漆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