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容量测试问题

楼主(2011-09-16):
请问各位前辈们,最近要测试一批超级电容1F/5.5V的,现在的疑问是充电电压不知道怎么确定,是直接5.5V充电吗?充电电流是50mA的,小弟,先行谢过了...
还有一个恒流放电的装置,我是用lm358加一个稳压管和mos管构成,请问有没有更简单可靠的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A:
充电电流是50mA,那肯定不应该直接5.5V充电了。
5.5V是耐压值,你充到5V就行了。

网友B:
找一款恒压恒流电源,也就是常说的实验室电源、维修电源,设置在50mA、5V即可,低于5V时恒流50mA,达到5V后电压不再增加。

楼主:
非常感謝兩位前輩的建議,還想請教下,有沒有更簡單點的恒流放電電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