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科芯安公司嵌入式加密IC的最大优势

楼主(2011-09-16):
   凌科芯安公司(www.lingkes.com)作为国内最早将智能卡技术引入加密芯片行业的**技术企业,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标准认证,其芯片操作系统LKCOS,通过了权威部门的严格检测,取得了PBOC认证,通过技术自主创新研发,保护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更有效的保护了行业内的信息安全,成为中国嵌入式加密芯片行业的领军企业。

凭借多年的智能卡技术的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嵌入式加密领域积累的深厚的经验,凌科芯安公司的高端加密IC,特别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算法移植”的加密模式,与传统的“固定算法认证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正因为加密方案的不同,使得加密IC的防**性有了质的却别。

凌科芯安公司嵌入式加密IC的最大优势集中表现在几点:

其一,凌科芯安选用高端的智能卡芯片平台作为硬件载体,特别是32位的智能卡芯片,是国内唯一的32位加密芯片平台,安全性EAL5+级别的智能卡芯片,使得**成为不可能。
其二,凌科芯安公司的芯片操作系统LKCOS,通过国家权威部门的检测,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对底层端口的防护,做了大量的处理,保证加密IC端口的安全性。同时,支持客户自定义代码下载并且运行的加密模式,也是国内第一个将算法移植加密方案的实施者。
其三,凌科芯安公司加密方案的安全性,算法移植的加密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单片机程序是不完整的,如果单片机被**,由于程序不完整,也是无法完成抄板的,被移植的部分程序,是很好的保护并运行在加密IC内部,客户可以自由的编写加密算法或者加密的代码。而传统的认证加密方案,及时您选择了安全性极高的智能卡平台芯片,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智能卡加密IC,你无法**,但是由于您的单片机程序的完整性,可以被**,使得加密芯片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所以,选择合适的加密方案非常重要。

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一点,目前最安全的加密方案,一定是不能采用单片机与加密芯片之间相互认证的模式,一旦采用这样的加密方案,无法你选择的加密IC安全,都是形同虚设的,要特别注意。

网友A(2014-03-19):
驰芯微电子推出具有自有加密算法的系列加密芯片
CW0881
特点:
1、        能兼容AT88SC0104,具有2K bits 配置区,可根据不同需要定义芯片序列、密码、密钥、认证种和厂家信息等。提供1K bits用户区,可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将该区划成4个独立应用分区。
2、        高安全性。对于用户区,具有标准访问、认证访问和加密访问三种模式,同时提供多组密码集供读写访问使用。每个应用分区在配置区中都有相应的寄存器控制其安全等级和访问方式。
3、        高可靠性。提供多达10万次擦写次数和10年的数据保存期。
4、        高速度。在I2C串行总线方式下,通信速率最高可达1MHz。
5、        在AT88SC0104的基础上嵌入32位隐藏加密算法,加密强度更高。
6、        超低静态功耗,Standby电流能达到3uA以下。
7            sop8标准封装,可根据应用与需求定制封装形式与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