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中断触发边沿最小时间多少?

楼主(2011-09-16):
如题,下降沿的低电平最少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A:
数据手册在谈到 EXTI 时这么说.
检测脉冲宽度低于APB2时钟宽度的外部信号。
从这里分析, 低电平最少保持 1 个APB2时钟.

网友B(2011-11-24):
低电平应该有1 个APB2。

网友C(2012-04-26):
“检测脉冲宽度低于APB2时钟宽度的外部信号”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D:
EXTI控制器所能检测的外部信号,其脉宽不能太窄,否则视为毛刺。但是可以短到一定程度,什么程度了,就是比你一个APB2时钟周期还短;对于F1,就是比13.8ns;对于F2,就是16.6ns。
但是最短可以多少呢,就要看datasheet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