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Keil里面添加的C文件如何改成只读属性

楼主(2011-09-16):
我在keil里面添加的C文件,怎么没法注释呢,要改文件的属性吗?怎么改,请大侠指点

网友A:
资源管理器找到文件去掉只读,KEIL里不好改吧,你看文件上有钥匙的就是只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B:
1# lyy8611 Keil中没法修改,只能选中该文件右键属性去掉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