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这里高手很多,高压测绝缘电阻问题?高压纹波太大~~

楼主(2011-09-16):
小弟想测绝缘电阻,大概5G左右,用了4000V电压

开关电源24V变成高压,买的电压模块,

拿了个小电阻分压100K吧,计算应该在小电阻上产生0.08V电压,然后去ICL7650放大

可是拿电压表测试结果,数字总跳,1V上下吧,

示波器一看,不得了,叠加在直流电压上的纹波竟然有+-30V

这可怎么办呀,怎么才能滤除这个纹波呢?
大侠接招呀

网友A:
0.8V电压有10V纹波,这已经不是纹波了,估计是你的模块对示波器探头的干扰。
用示波器看,就没有看波形和频率?
在你的分压电阻两端并联个电容看看(并在100k那个两端,可别并到4kV上去)。反正测量绝缘电阻并不需要什么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已上,我去试试并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如您所说,我并了一个1uF无极性电容,波形好很多,但读数值不对

应该80mV左右,但现在却是135mV左右,数值比较稳定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处理呢

网友B:
被测试的5G是什么?不会是被击穿了把?
另外24-4000的模块是什么样子的?是否输出就是脉冲的而没有电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多毫伏电压,加到另一块板子上运放正,接成跟随器

,输入电压,100多毫伏,马上掉下来了,几乎没有了

网友C:
标记一下  我也纳闷 你这几十V的纹波从哪里来的呢
24V有效值乘以1.414约等于30V  正好和你的纹波吻合 波形频率和你的有用信号也是一致的
你看看是不是系统的连接上有问题 把24V电源叠加进来了

网友D:
感觉不太容易做,电压好像噪声太大

网友B:
看来高压分压电阻没问题,至少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脉动,而且那么有规律的脉冲。
应该是高压电源本身的问题了,这种高压电源一律都是开关的,电感或变压器升压,然后再整流而得到的,如果没有电容,那自然就是脉动直流源了。

楼主:
to:maychang,
to:原野之狼
to:lymex

我在100K电阻上并联了1个1uFCBB电容,确实输出波形好多了,

问题1:这个电压理论上应该是80mV,我用了5个1G电阻串联(模拟绝缘电阻)但实测却输出135mV,另外这个4KV电压模块有个参考端,输出是4.03V也就是千分之一高压,说明这个高压4KV是比较稳定的,难道这5个1G电阻并没有标称值那么大????
如下图,

问题2:我把这个电压接到另一个板子上,一个电压跟随器的V+端,ICL7650 +-5V供电,V+用了两个二极管接+-5V保护,但一接上这个电路板,那135mV电压马上就被拉低到10mV,(即使这个板子不通电,即运放不供电,接上后同样这个电压也被拉下来了)

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漏电流惹的祸??

网友B:
高阻可能误差较大,但分压后出现脉冲那就不是分压电阻的问题了。
这脉冲重复频率20微秒多点,也就是50k,也比较符合振荡升压的常用频率。
如果怀疑这个5G电阻阻值有问题,可以分别用1G:100k,接到较低的电压测试一下,或者找高阻表直接测试5个1G电阻。

网友E: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是的。大电阻的阻值很容易受到湿度的影响。在潮湿的环境下,其有效电阻值会下降(尤其现在是夏天)。试试把电阻加热烘干试试。
第二个问题:4000V/5G=0.8uA。ICL7650的输入偏置电流是10pA,所以基本不会影响。那么问题应该在保护二极管上。保护二极管的漏电流可能是导致问题的原因。去掉它们试试看。

网友F:
你要考虑电阻上面那个几P法的分布电容问题(高压脉动下的等效电抗),还有你的电源谐波分量,高压脉冲就是通过这个电容打到你的地(空气都快要击穿了),还有一个就是极化效应,专业术语叫极化率,简单说就是电离后电阻随时间变化,大电阻偏小,所以就分压偏大罗,还有就是电阻表面要保持绝对清洁,空气干燥,这里要用专用的高频高压电阻

网友G:
测绝缘电阻单位是兆欧,一般是绝缘电阻达到几兆为合格,达不到为不合格!这么高深的研究!
学习了

楼主:
你要考虑电阻上面那个几P法的分布电容问题(高压脉动下的等效电抗),还有你的电源谐波分量,高压脉冲就是通过这个电容打到你的地(空气都快要击穿了),还有一个就是极化效应,专业术语叫极化率,简单说就是电离后 ...
引用 网友F:

"高压脉冲就是通过这个电容打到你的地(空气都快要击穿了)"
请问这会造成什么影响?

这个分布电容,能测出来是多少吗?

这个极化率,会使电阻很快变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这个100K上如果加1uA电流是可以比较准确的得到电压值
但uA以下,这个分压值就会有很大偏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H:
学习了!
说下自己的观点:
首先你的用的电阻的精度
其次电阻通常是有最大安全电压(在高压的时候是要注意的!)
最后外界的干扰你是否减小到最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您之前的帖子,除了三极管be节外请问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做输入保护吗??

网友B:
保护方法还有,比如输入对地、输入对电源。
脉冲的分压不准,可能是分布电容的问题。

网友F:
还跟你测试仪器有关,前面带1000M电阻可能根本推不动电压表,电压表的AD也是带电容的,通常内阻10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基本调试好了,问题出在电阻上,现在输出大概80.5mV,
但2个三极管be极管接到+-5V上后,分压电阻上就变成了95mV,漏电流挺大
这个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