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这样接为什么不会烧掉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9-16):
说明  FMQ表示一个蜂鸣器  工作电压是24V 工作电流是30ma.
8050的贴片  VCEO=25V
BUZZER为低电平的时候, VCE=48V 为什么8050没有被击穿啊?
是我对VCEO的概念理解错误了吗?

网友A:
25V是出厂时的最低标准,低于25V为不合格,不是说电压达到25V一定击穿,实际耐压往往比25V高得多。
只能说,你运气好,买到了一些耐压高的管子。

网友B:
VCE=48V 是实测出的吗?还是想当然的?

楼主:
电池是53V的 为了方便 我就说是48V
数据是实际测量出来的

楼主:
不过我很奇怪  所有这样接的电路  至少500多套 没有一套 把8050烧掉过

网友B:
隐患啊,建议还是换高耐压的吧,不要超额定值使用,这个是原则。
说不定下一次采购的就统统烧掉了。

楼主:
换是肯定要换的
我只是疑问,
25V 和 48V 差这么多,
居然硬是没有一个被击穿 奇怪啊

楼主:
VCEO 是指B级开路时,CE两端所能承受的电压
  其实我这里 也不算是开路吧  还是通过R2 接地的

楼主:
又做了个实验,   VCE到了 65V   ,
我的学生电源 两路串联最高电压就这个
还是没把它给弄坏掉
郁闷了 怎么要把它弄坏还这么麻烦

网友C:
在FMQ 2脚串联一个330K2W电阻,捅220V交流整流得到的直流,测 1mA 左右的 Vce,注意点安全。

网友D:
VCEO 是指B级开路时,CE两端所能承受的电压
  其实我这里 也不算是开路吧  还是通过R2 接地的
引用 楼主:

当然算开路,VCE0和VCB0是一致的,耐压考量的就是集电结的反压

网友E:
我也很想知道,等高手回答

激光雕刻机

网友F:
呵呵,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G:
你输入低,然后将48伏直接加到8050,看是否暴掉

同时人家测量管子的耐压怎么测量的?

网友H:
不会烧掉,电流不够,但漏电会加大,不信你带个200欧电阻看(250MA短路电流,低于8050额定),祝你好运

网友I:
会慢慢的变坏,呵呵

网友D:
1是有可能耐压裕量够大
2是有可能即使电场够强击穿,但击穿后因有前端蜂鸣器和电阻限流分压,一击穿马上电压又降到耐压以下,如此反复,只间断性的产生可恢复性击穿且自恢复.而没有发生毁灭性的击穿烧毁

网友J:
B接电阻后VCBO45V

网友J:
8mA电流不知道能不能烧?

网友K:
又是模拟电路. 有时器件会坑爹,也有时会暗中帮助你.看运气了.
我想:许多国产三极管并没有严格设计把关,严格用料,严控工艺.为了达到要求,会留有余地,并且留了多少余地,生产商他自己也不清楚.

网友K:
所以有时不得不佩服小日本,就是省材料也省得恰到好处.说100V,保证在100V内用得舒舒服服的,也不会让你用到120V以上还正常.

二个字:精细\精准!

网友L:
这是因为蜂鸣器没有导通的时候,电阻是很大的,不知道对不对?
蜂鸣器2脚的实测电压是多少?

网友M:
一个是耐压有一定的余量,关键是你的负载电阻大,电流不够烧掉它。

网友N:
B级的电压不够,导致三极管的发射结没有打开,从而三极管没有在其工作状态,阻抗无穷大,才不会烧坏?这个能解释吗?

楼主:
26L
这个不能解释 哈哈  这么多人围观
我又做了 个实验,
B及还是接地,65V电压直接接到C极,
漏电流慢慢增加了,65V的时候已经有将近10ma,
20秒后,终于把它给烧掉了

这个16L的同学 也说到了 的确漏电流增加了

网友O:
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P:
估计那货实际不是8050:lol

网友Q:
24v的蜂鸣器有48V,驱动,把前面的限流电阻去掉看看效果。

网友R:
直接220V上去 看它什么情况 :lol

网友S:
48 - I*(24/0.03) - I*1K = VCEO?

网友Q:
上端限流电阻起了很大的作用。

网友T:
我测试过一些8050,好多VCE0都在50V左右

网友U:
同意34楼所说的

网友V:
假如通过集电极的电流为30mA,则1K电阻分压30V,真正集电极上的电压为18v。根本不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