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 程序问题

楼主(2011-09-16):
FPGA 程序在电路板正常运行时,按动外部一个触发按钮,结构所有的时序电路都停止翻转了,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把电源管脚拉低了吧

网友B:
是不是状态机由于按钮的抖动进入了没有定义的死锁状态了啊?

楼主:
是的,死锁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