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PU选型

楼主(2011-09-16):
各位大侠:
      现在想做一套控制器,来控制机械手臂的动作,要求机械手臂的动作频率为25次/S,我该用选择什么做CPU?单片机、ARM还是DSP,由于没有项目经验,所以现在乱了阵脚,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谢谢,当然成本越低越好。
     非常感谢。

网友A:
MCU + CPLD 还要看是什么电机,变频或伺服,
或者气动

网友B:
25*60=1500次/分钟
频率不小啊

网友C:
什么动作,说清楚点!!!简单还是复杂的的

楼主:
这个机器是用于电阻阻值校准的,这个机械手臂是抓取电阻,每次抓取128枚电阻,一分钟要抓取128*25枚电阻。该用什么CPU合适?

网友D:
得描述一下大概的系统组成和工作原理,才能估计到单片机的资源选择和工作量大小。

网友E:
关键在于系统是否需要大量的浮点数字运算,如有,那是DSP擅长的领域,否则应该使用MCU,通常的各类单片机和ARM都属于这类,CPU在此不是正确的称法,像扣肉等这类CPU是从结构的角度讲的不是从功能上去描述,这类器件叫MPU,当然也是可以用的,但在嵌入式系统中主要使用MCU和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