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psoc有bug?

楼主(2011-09-16):
我在程序中设置了p13和p14为下降沿中断,配置是stdcpu和highZ,寄存器配置为INT_MSK0|=0X20;     PRT1IE |= 0x18;

INT_CLR0|=0x20;
可是发现只能响应p14中断,不能响应p13中断,然后将p14中断取消,发现能响应p13中断,是不是在同一个系列口中只能响应P1x中x最大的那个口的中断?如果有什么问题希望有朋友指教!

网友A:
是不是不能同时响应两个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就是我开p13和p14的中断时只能响应p14,不能响应p13

网友B:
这个比较奇怪啊啊

网友C:
中断pin不要用highZ, 如果下降沿中断, 设成pull up,  make sure initialValue = 1.
INT_MSK0 |= 0x20; 还需要
可以在Pinout中使能中断,不用写寄存器PRT1IE
http://www.cypress.com/?rID=39497

网友D:
bug没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貌似还是没有用

网友C:
Would you please attach the project that you are working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