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zhaor第一帖:RTC用数码管显示成功!

楼主(2011-09-16):
准备最少发4个心得帖子,都在一个主题里,所以预留2、3、4楼!
注意:程序正在优化中!每优化一次都会说明的!逐渐增加按键程序(能调时间、调闹铃);增加USB程序(能和电脑的时间同步)等。准备打造新塘RTC最强时钟程序!大家多多支持啊!
程序借用lixiaoxu2men的组织结构,表示谢意!
实际效果

电路图

数码管驱动电路清晰PDF格式图

595程序
int8_t   const  table[11]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共阴
int8_t   const  dig[8] ={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int8_t  blink;    //闪烁标志位
void hc595enb(void)   //数据选通
{
hc595_cs_clr;
hc595_cs_set;
hc595_cs_clr;
}
void hc595rst(void)   //595复位
{
hc595_rst_set;
hc595_clk_clr;
hc595_rst_clr;
hc595_rst_set;
hc595enb();
}

void hc595outbyte(int8_t  disdata)  //595输出数据  单字节
{
int8_t dl; //显示数据移位
for(dl=0;dl<=7;dl++)
   {
   if(disdata&0x80) hc595_data_set;
   else
   hc595_data_clr;
   disdata<<=1;
   hc595_clk_set;
   hc595_clk_clr;
   }
}

void hc595out(int8_t  data_h,int8_t  data_l)   //数据输出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低位为第一通道输出
{
hc595outbyte(data_h);
hc595outbyte(data_l);
hc595enb();
}
void display(int8_t  buffer[8])
{

  static unsigned char scan;
       switch(scan)
       {
     case 0x00:
    hc595out(dig[scan],table[buffer[scan]]);
       scan++;
       break;
     case 0x01:
        hc595out(dig[scan],table[buffer[scan]]);
        scan++;
        break;
     case 0x02:
         if(blink)
   {
   hc595out(dig[scan],table[10]);
   }
   else
   {
       hc595out(dig[scan],table[buffer[scan]]);
       }
       scan++;
       break;
    case 0x03:
        hc595out(dig[scan],table[buffer[scan]]);
        scan++;
        break;
     case 0x04:
        hc595out(dig[scan],table[buffer[scan]]);
        scan++;
        break;
  case 0x05:
   if(blink)
   {
   hc595out(dig[scan],table[10]);
   }
   else
   {
  hc595out(dig[scan],table[buffer[scan]]);
  }
       scan++;
       break;
case 0x06:
            hc595out(dig[scan],table[buffer[scan]]);
       scan++;
       break;
case 0x07:
        hc595out(dig[scan],table[buffer[scan]]);
        scan=0;
        break;
default:
break;
  }
}
595头文件
#ifndef __HC595_H__
#define __HC595_H__
#define  hc595_data_set  DrvGPIO_SetBit(E_GPA,9)
#define  hc595_data_clr  DrvGPIO_ClrBit(E_GPA,9)
#define  hc595_clk_set   DrvGPIO_SetBit(E_GPA,8)
#define  hc595_clk_clr   DrvGPIO_ClrBit(E_GPA,8)
#define  hc595_cs_set    DrvGPIO_SetBit(E_GPA,7)
#define  hc595_cs_clr    DrvGPIO_ClrBit(E_GPA,7)
#define  hc595_rst_set   DrvGPIO_SetBit(E_GPA,9)
#define  hc595_rst_clr   DrvGPIO_ClrBit(E_GPA,9)
void hc595enb(void);
void hc595rst(void);
void hc595outbyte(int8_t  disdata);
void hc595out(int8_t  data_h,int8_t  data_l);
void display(int8_t  buffer[8] );
#endif

主程序调用:
TimeEnable();
            if(SYSTime)
         {
                   display(disp_buffer);   //显示
              if(++SYSms==500)
               {
                    SYSms=0;
                           DrvRTC_Read(DRVRTC_CURRENT_TIME, &sCurTime);   // (读取当前时间,存放指针)
                 disp_buffer[6]= sCurTime.u32cHour/10;
                 disp_buffer[7]= sCurTime.u32cHour%10;
                 disp_buffer[4]= sCurTime.u32cMinute/10 ;
                 disp_buffer[3]= sCurTime.u32cMinute%10 ;
                 disp_buffer[1]= sCurTime.u32cSecond/10;
                              disp_buffer[0]= sCurTime.u32cSecond%10;
           if (DrvGPIO_GetBit(E_GPA,5))
                    DrvGPIO_ClrBit(E_GPA,5);
          else
                    DrvGPIO_SetBit(E_GPA,5);
                        }
                }

        }
}

全部程序:

代码简要分析
int8_t  SYS1ms,SYSTime;   //
int16_t  SYSms;
#define TimeEnable() SYSTime=0; if(SYS1ms){ SYSTime=1; SYS1ms=0; }
TimeEnable()在死循环程序中使用
每一次执行的时候SYSTime都清零,但是如果SYS1ms置位的时候SYSTime也就置位了
if(SYSTime)
         {
     display(disp_buffer);   //显示
}
这个时候就调用数码管显示函数了。
SYS1ms什么时候置位呢?
是在定时器中断里: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
   SYS1ms=1;
}
如果我们定时器设置10毫秒中断一次,那么数码管显示函数就是10毫秒调用一次
数码管扫描的频率就是100HZ,超过人眼的视觉暂留的了,数码管显示的就很稳定,没有闪烁感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为什么不在定时器中断直接调用显示函数呢?
这样做的好处在那里呢?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以前牛人农民讲习所所长的大作。
我们后来加按键检测程序也要用到它的!

网友A:
  1. 顶一下,非常不错!

网友B:
赞一个,期待后续的心得!

网友C:
给力!不抛弃,不放弃!

非常之好!

网友D:
不错,顶一下。我刚买的12864液晶,还没到手,等到手了也做个万年历。

网友E:
期待后续作品

网友F:
可以进入深度睡眠吗

网友G(2011-12-02):
欠缺一个备用电池

网友G:
不过还是不错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