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经常烧保险管

楼主(2011-09-16):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你是把220AC直接接在保险管两边了,不过想楼主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有图没贴出来看看

网友B:
原理图上来看看? 你接多大功率的变压器?

网友C:
过流故障一般只是烧断
短路故障会出现金属升华管壁黑或者爆裂

网友D:
电路一般在开通瞬间有很大过冲,所以选保险一定要有一定余量
我以前调pfc就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保险丝的规格不够。

网友F:
这个现象通常是短路引起的

楼主:
应该是5楼说的对,我用电流表测交流变直流电压后总的输入电流是100Ma,我保险管用1.1A,这麽大应该能应付开通的瞬间大电流吧

网友G(2013-06-07):
首先,你的保险丝是抗浪涌型的。看保险丝后方的容性负载的大小,电容容值过大,瞬间浪涌电流会很大,导致烧坏,你可以选择更大的电流参数的保险丝。也可以选用慢发应的保险丝,是CT型吧、我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