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对于 Atmel Touch Controls 的支持 (中)

楼主(2011-09-16):
使用 SmallQTouchSlider 器件来实现一个小型slider传感器。这是一个自电容,一维,立体内插式传感器。它有三个独立通道直接连接到Atmel QTouch 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中是由简单的矩形电极组成。这个模板包含2个完整的电极对应通道12,而通道3被分割成2个半块的电极分布在两端。

small QTouch slider的默认设置和相应的传感器模板

SmallQTouchWheel
使用 SmallQTouchWheel 器件实现小型wheel传感器. 这是一个自电容,一维,立体内插式传感器。它有三个独立通道直接连接到Atmel QTouch 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中是由简单的扇形电极组成。
small QTouch wheel 的默认设置和相应的传感器模板

MediumQTouchSlider
使用 MediumQTouchSlider 器件实现中型 slider传感器。这是一个自电容,一维,立体内插式传感器。它有三个独立通道直接连接到Atmel QTouch 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中由锯齿状电极构成。这个模板包含2个完整的电极对应通道12,而通道3被分割成2个半块的电极分布在两端。

medium QTouch slider 的默认设置和相应的传感器模板.

MediumQTouchWheel
使用 MediumQTouchWheel 器件实现中型wheel传感器。这是一个自电容,一维,立体内插式传感器。它有三个独立通道直接连接到Atmel QTouch 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中由锯齿状电极构成。

Medium QTouch wheel的默认设置和相应的传感器模板.

MediumResQTouchWheel
使用 MediumResQTouchWheel 器件实现中型wheel 传感器. 这是一个自电容,一维,阻性内插式传感器。它有三个独立通道直接连接到Atmel QTouch 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中由扇形电极构成。
Medium resistively-interpolated QTouch wheel 的默认设置和相应的传感器模板.
配置这个传感器时,你可以选择每两个电极之间隔离带的个数,当然隔离带需要均匀分布。默认的配置是使用3个,所以会出现12个扇形的X电极。要注意,这12个扇形中只有3个会连接到控制器。对应默认配置,将会使第1,5,9三个pin对应的通道连接到控制器。
为了给传感器的电场提供由电信号控制的内插值,设计当中需要使用额外的电阻。通常典型方案会使用100Kohm电阻连接在相邻的两个通道之间,或者在每两片之间使用25Kohm。下图给出了默认配置中的电阻连接方案。
示例:为传感器提供内插而连接的电阻.

QMatrixButton
使用 QMatrixButton 器件实现一个button (key) 传感器。这是一个互电容,零维度传感器。由单通道(一个X和一个Y电极)直接连接到Atmel QMatrix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中由一个矩形范围内的类似交叉手指形的X极和Y极构成,其中X极完全包围了Y极。

网友A:
这不错,看来得好好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