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蜂鸣电路分析

楼主(2011-09-16):
蜂鸣电路如何工作啊?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A:
C15的存在应该可以判断出是交流了。。。。

网友A:
说交流貌似不确切。。。I/O只要是高低跳变即可。。。。

楼主:
I/0高电平时Q5导通,那后边的Q4和Q6如何工作啊,不太清楚了?请指教。
要是I/O高低跳变的话,那Q4和Q6为什么要做成推挽输出呢,用一个不就可以驱动蜂鸣器了?

网友B:
说交流貌似不确切。。。I/O只要是高低跳变即可。。。。
引用 网友A:

虽然前端控制是高低跳变,电流方向并没有变负,
但蜂鸣器中流过的确是有正有负的交流信号

I/0高电平时,电容中流过的是从右至左的电流
I/0低电平时,电容中流过的是从左至右的电流

网友B:
如果没有推挽的下半部分,可想而知,估计脉冲较宽时,蜂鸣器只能在第一个脉冲时电容冲电响一下,在脉冲较宽时,电容器充满后维持约23V电压

等下个周期脉冲过来,就不会再对电容充电产生电流,蜂鸣器就响这一下,即使脉冲较窄,一下充不满电,只要没有放电回路,总能在若干个脉冲后充满电,不响了....

推挽的结构可以保证一个高低电平周期内,充电一次,放电一次,且一个周期内,蜂鸣器是每半个周期都发声

其实这个电路可以把后端类比到驱动场管栅极电容, 一个道理

楼主:
谢谢,现在是有了图纸原理能看明白了。
但是如果让我设计这个电路就不太自信了。如果选器件,以及如何计算参数呢?请指教。
I/O是PIC单片机输出,

楼主:
能不能不用推挽输出。后一级就用NPN共射级电路,蜂鸣器直接接到电源和集电极之间呢?

网友B:
楼主注意一下:
此电路是驱动无源蜂鸣器或者喇叭的 发出的声音频率与I/0口周期有关

如果要像楼主在8楼所说的那样做,可以驱动有源

网友C:
这是乙类放大器,交流信号驱动。

网友D:
蜂鸣器是交流,主要是耦合电容的作用

网友E:
音频信号当然是交流

网友F:
搞复杂了吧?蜂鸣器电路很简单的,用一个74HC00做个振荡电路就好啦

网友G:
这种电路用的较广泛,输入高-q5集电极低-c15放电;输入低-q5集电极高-c15充电;流过蜂鸣器的电流是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