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二极管用途……

楼主(2011-09-16):
电路图如下,全桥驱动上下臂之间串联一个二极管,不知道这个二极管是什么用的.不加这个二极管,上桥发热很厉害。个人猜想:下管关断时有向上的尖峰电流,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就会造成短时间的直通时间,导致发热。

网友A:
没看到图啊~~

网友B:
来完整点的。

楼主:
前面上传是出了点问题,一直说是无效图片。。。

网友C:
是无刷电机的原理图吧,我想应该是阻止线圈上反电动势产生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