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是否PNP三极管击穿故障

楼主(2011-09-16):
此电路LIN AC 原设计输出-55V ~ + 55V可调直流信号,工作一直正常。
现项目需要负压输出调整为-99V。调试板性能还行,中试出麻烦了,-75V以下A94似乎发生击穿,发射极、集电极电压均为负电压,R113出来到A94为-1~-4V,R7处有 -100V,输出跳为 -100V,调节一致性也完蛋了(可以部分调节,这是比较奇怪的地方,PNP管基极电压最高,仍能控制调节,而且输出稳定,没有纹波),直到输出为-50V左右才突然恢复调节线性。如果有描述不清楚的请各位不吝指教。

楼主:
或者是其它原因造成此现象?哪位能指点迷津......

网友A:
Q12饱和了,你的电源从哪加入的,图中没有注明。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60V电源由Bd7进来,  Q12极可能饱和过,但现在Q12基极为 0V,另两脚均小于 0V, 此时 Ib 方向是反的,还会饱和吗?此处有点迷惑。  不过确实谢谢您的提醒,准备加个钳位二极管试试效果。

网友A:
是否饱和由三极管的各脚位的电位决定,你这个很显然就是饱和的结果,Vce的压差可以低于Vbe的压差。

网友B:
Bd7,Bd27是磁珠吗?VCC电压多少,VSS电压多少?

楼主:
5L:  此时Q12 的 Vbe = +4.0V!数微秒时间内可能还在饱和状态,普通万用表可以观察到就不大像了吧。正常输出情况下测量 Vbe = -0.5V 左右。

6L:  是磁珠,VCC、VSS是+-5V

  加钳位二极管无效果
  将R113改为10K后此电路现在基本可用,也许是运放饱和了?
有明白的大牛能给俺解个惑吗

网友B:
这个电路拓扑结构太囧了!固定基极调射极电压这样的方式不好!
建议改为控制基极的方式,该控制基极的方式后运放+ -反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是Q12进入了饱和状态,LZ在增加输出电压范围时,没有将调节比例进行改变。
你应该按照调节比例要求,增大R129和R130的阻值……,使其在输出-90V时,Q12的Vbe<0.6V。

网友C:
但是,你的调节范围越宽,调节的精度也就越差……

楼主:
8L: 调射极特点---同样的调节变化范围需要的运放输出变化范围宽得多

9L: LIN AC = -90V时 R105 压降150V,Q10 的 ic 约.= 1.5mA,13003 倍数约10倍,需要 ib 约 .=150uA,R8 压降不会超过0.7V,粗略计算时其上泄露电流可以不计,则 R7 200K电阻约30V压降,剩余压降约70V,由运放控制A94制造(调节比例由运放负反馈回路自动提供)。
实际情况此时Q12射极电压约-4.0V,比基极低4V, Vbe 反偏,看不明白长时间仍饱和的原理。

网友C:
LZ,你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路,就是PGND这个闭环。你的电路可调节到稳定值,完全是依靠这个环路的负反馈来实现的。所以,你计算时,首先要考虑R131(6.8K)上的电压值。
该值直接决定此电路的可调范围和稳定性……

楼主:
12L所指不会忽略此点,R131是输出取样电阻,计算时必然要考虑其分压比。 此电路 LACin 处设定电压扩大就可以增加输出电压范围,当时和现在都是这样做的。只是某仍没搞明白如何分析得到Q12饱和结论。

网友D:
姜还是老的辣,chunyang说得没错。
要解决饱和的问题,就是算一算Q12的工作条件,适当选取其C、E两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