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C语言语法题

楼主(2011-09-16):
昨天看到一个计算机二级题,题目如下
若有以下函数首部:
   int fun(double x[10],int *n);
则针对此函数的函数声明语句正确的是:int fun(double *x,int n);
就是搞不懂函数的第二个参数,函数实现首部是采用传址方式,而声明为什么可以用传值方式呢,编译器不会报错吗?请大虾帮我看看

网友A:
试卷打错字了吧 自己找个编译器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这没装:L

网友B:
应该不会是这样的。

楼主:
我用VC6.0试了一下,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fun(int n); //函数声明

void main(void)
{
        int n = 4;
        n = fun(&n);
        printf("%d",n);
}

int fun(int *n)  //函数实现
{
        *n = 5;
        return *n;
}
编译器不会报错,有三个警告,运行结果也正确。警告如下:
...warning C4047: 'function' : 'int ' differs in levels of indirection from 'int *'
... warning C4024: 'fun' : different types for formal and actual parameter 1
...warning C4028: formal parameter 1 different from decla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