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显示问题(while(1)),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9-16):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write_com(0x80);
        for(i=0;i<13;i++)
        {
                write_data(table1);
                delay(5);
        }
        while(1);

主函数中,若没有 while(1);  这句,屏幕则一直在闪,求解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如果没有 while(1);执行完了main函数 CPU可能跑飞了 或者复位了不停执行主函数 反正都不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最好别这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谢谢哈:handshake

网友B:
:lol只能执行一次啊,大循环咋不用捏?用个大循环貌似能解决问题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