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mc34063干扰

楼主(2011-09-16):
因为mc34063的价格便宜,用来实现从5v变到12v,现在电压是达到要求了,但是输出的电压中有明显的噪声干扰,电路和噪声的干扰如下图。请问,如何去除该干扰?
电路

噪声

网友A:
LZ敢不敢把图画的再纠结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单独测试电源部分,5v是接到电源上的。不知有何高见?

网友B:
画的是纠结,我们34063升压图如附件,你这个图中,输入电阻减小,电容加大,TCAP电容用100p,二极管排版靠近些看可能去除这个干扰,总之,这个干扰应该和排版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重新搭个电路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