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的电源及电路的输出阻抗及输入阻抗?

楼主(2011-09-16):
最近在某些资料中看到说好的电源的输出阻抗可以达到毫欧级,于是我就拿万用表直接测电源输出的两端,结果达到3K左右,后来才知道输出阻抗不是这样测的,于是我就想问问大家电源及电路的输出阻抗及输入阻抗怎么测?还有一个就是电源的内阻跟输出阻抗有什么关系?希望大家能指点小弟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纯电阻网络你可以直接测网络的输出端
电源不是纯电阻网络,包括二极管 电容 电感 以及一些稳压的有源元件等等

可以通过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法测,电源的内阻?好像没有这种说法 除非是电池, 通过电路变换的电源都是有前后级的,不能用内阻来笼统表达

网友B:
有源电路,你可以直接测电阻?
我觉得有可能万用表都会坏掉.
测输出电阻的话.可以用可调电阻当负载,调整可调电阻阻值,测试其分压值,从大到小调整,再从小到大调整,最后得到一组数据,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可以得到内阻.
输入电阻如果有源和无源不一样的话,或者是本身就是有源的,要外加电源.测输入电阻也是用可调电阻,串入电路中.测试方法如上.

网友C:
电源的输出阻抗无法直接测量的,更不是用万用表能测的,只能间接测,且内阻为变化的等效值,往往还是非线性的。

网友D:
输出阻抗的估测,例如电源为3A,你可以对比2A和3A两个负载电流下,输出值的变动,假设变动了5毫伏,那么此时输出阻抗就是5毫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