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各位高手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16):
用来测温度的,可能是热敏电阻在所测温度范围内变化比较大,测量的精度有影响,所以用三极管控制一个电阻来调整输入A/D的电压幅度.
假设热敏电阻的分压电阻为R,输入A/D的电压为
vin=v5v/(R+RT)*R=v5v*R/(R+f(T))
|dvin/dT|=v5v*R/(R+f(T))^2*df(T)/dT;
由上式可知|dvin/dT|=1/(R+f(T)^2/R+2f(T))*df(T)/dT;
当R=f(T)时,|dvin/dT|取最大。在R<f(T)单调递增,在R>f(T)单调递减。
|dvin/dT|越大,温度1度的变化所产生的电压变化越大,精度也就越高。
所以f(T)比较大时,R应该也要大,而f(T)比较小时,R也应该比较小。这样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B:
大致应该是楼上的推论

网友C:
2楼说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