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Linux系统下GRUB故障修复

楼主(2011-09-16):
在使用Linux的过程中,大多初学者都遇到过系统启动到“grub>”提示符后就停止不前的问题,功夫不深的爱好者可能会束手无策,转而选择重装系统,其实这只是系统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既系统的GRUB 配置文件出现了故障,此时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案来解决问题:
  1)存在GRUB配置文件备份
  如果存在GRUB配置文件备份,则可以比较简单的进行恢复,可以按如下方法进行:
  使用光盘引导机器,进入到“Linux rescue”模式,即系统维护模式;在提示符”sh#”下执行cp
令,将备份文件拷贝到/boot/grub.conf即可
  Sh#cp /backup/grub.conf.bak /mnt/sysimage/boot/grub/grub.conf
  假设备份文件为/backup/grub.conf.bak,因为大多数Linux光盘修复模式中会将硬盘系统的”/”分
chroot到“/mnt/sysimage”处,所以拷贝的目标为“/mnt/sysimage/boot/grub/grub.conf”,而非
/boot/grub/grub.conf”。
  完成后重新启动即可。内核文件、镜像文件、/boot目录等文件损坏或丢失,也可以使用此种方法修
复。
  2)如果没有GRUB配置文件备份
  如果没有备份文件时可以使用grub的交换功能,可以在”grub>”命令行下进行以下操作以手动启动
系统:
  查找/boot/grub/grub.conf分区所在的目录:
  grub> find /boot/grub/grub.conf
  (hd0,0)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命令将得到的是grub.conf配置文件所在的系统的分区,(hd0,0)即表示它在分
hda1
  查看grub.conf文件错误使用如下的命令:
  grub> cat (hd0,0)/boot/grub/grub.conf
  需要注意的是,可以查看配置文件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错误,以便进入后修改。
  指定/boot分区使用命令:root (hd0,0)
  从此步骤开始,即为本文前面提到的GRUB配置文件的主要引导步骤,只是一般都是系统读取GRUB
置文件,出现问题时我们可以使用手动启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

网友B:
以前碰到过GRUB故障,感觉楼主的方法可行